急急急,DXP内电层怎样“刷新”?

楼主:
四层板,其中一层是内电层3.3V,板子已经完成布线。现在我想在板子上加个跳线JP5,过孔需要穿过所有层。

问题是,怎样让内层3.3V“挖开”这三个过孔,或者怎样把内层“刷新”一下?

因着急制版,我又是外行,请大家指点。

楼主(2011-06-01):
我知道了,问题出在另外一个内层上,在那层上重新覆铜即可。

网友A:
在那层上重新覆铜即可

网友B:
你这个内电层是覆铜的方式吧?双击覆铜让它重新覆一次就好了。

楼主:
内电层不是覆铜的,它会自动避开过孔。是另外一层定义成了信号层,并覆铜,所以重新把信号层覆了一次。

板子是别人layout的,我做了一点修改,开始没看懂,所以有此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