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关于使用68013向PC发送视频数据的问题

楼主(2011-06-01):
目前正在做一个200W像素的视频采集卡,一次采集一帧数据1600*1200*2以上,但是CYAPI 中的BeginDataXfer一次貌似不能采集过多,只能分两次取,数据是从FPGA过来的,每帧数据都增加了帧头和帧尾,FPGA那边每次从sensor那边取一帧数据之后会给这帧数据增加帧头帧尾,然后给68013一个PKTEND信号;现在的问题是每次分成两次取数据,好像SetXferSize只能设置一次,这样的话两次取数据的BeginDataXfer函数的size都不能设置成512倍数(因为帧头帧尾的缘故),取出来的数据就不正常了,请问我现在能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,或者是我对CYAPI理解得还不够深???

网友A:
你上个VC代码吧,直观些。

你说的“好像SetXferSize......"和我理解的不一样,我觉得它可以是任意长度,而且可以返回实际读回的长度。这和fread函数一个意思。

int   numread = fread( buf, sizeof( char ), 25, fp );

想读25个字节,实际读回来的数据长度是numread,可能是25,可能小于25。

网友B:
一次不要只采集一帧,否则你的速度跟本上不去;
用独立的线程去采集;
BeginDataXfe()的用法是有讲究的,你的理解还是不到位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