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and flash的位反转是在随机读的时候产生的么?

楼主(2011-06-01):
(无正文)

楼主:
顶一下,我测了一下,新片子一个坏块都没有。

网友A:
如果发生位翻转但再读又是好的,说明还是你的读操作时序有问题,存储器本身一经写入数据便是固定的,除非存储器有故障或质量问题。

楼主:
问题就是“位反转是否是被允许存在的一个故障或质量问题”。有空做个测试看看。

网友B:
我就这个问题专门问过nand的原厂,一般的nand提供1bit的ECC,就是一个bit的反转可以修正过来,那如果产生两个bit会怎么样呢?直接判为不良品,因为一般的系统应用中,会导致系统崩溃,目前随nand的容量越来越大,其一个存储单源要标示2种或4种状态,其发生反转的概率成指数上升,所以目前的大容量的nand提供2bit,或4bit的ECC。所以超过ECC能力的位反转直接判断为不良品。

楼主:
我的意思是NAND是下面哪一种情况:
一:只要确认写入了,下次来读就一定是对的;
二:某次读是对的,下次读有可能出位反转,再过一会来读又好了;
三:只要某次读得时候位反转了,那以后读都是错的。

网友A:
我的意思是NAND是下面哪一种情况:
一:只要确认写入了,下次来读就一定是对的;
二:某次读是对的,下次读有可能出位反转,再过一会来读又好了;
三:只要某次读得时候位反转了,那以后读都是错的。 ...
引用 楼主:

应该为一,二和三都表示器件或读写操作有问题。

楼主:
位反转是不是就是2或3的原因?

网友A:
位反转如果不是读写时序不当就是器件本身的问题。

楼主:
算了,结贴了

网友C(2011-08-01):
顶一下,我测了一下,新片子一个坏块都没有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不是没有坏块,而是里面有romfuse,用户是看不到的,坏块都在里面标出来了。测试工程师可以看到。

网友D(2013-06-05):
你好版主,我想咨询你下,我们的一下arm产品,nand 启动,一段时间后经常出现系统无法启动的情况,重烧系统后又恢复,有可能什么原因产生这个问题呢。还有如果板子时序和质量没有问题不会出现位反转的现象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