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解决-5VDC电源问题,功率要不小于4W

楼主(2011-06-01):
最近做个简单的东西,需要-5VDC供电,功率不小于4W;选了个金升阳的DC-DC模块,±5V输出的,可满足要求,可是+5V必须加假负载才能正常工作,有点浪费。
请问大侠们,-5VDC(4W)都有哪些方法呢,使用模块、IC均可,另外封装越小越好。
先谢过。

网友A:
用在什么场合?如果要求不高的话,看下34063是否可以?可以DC-DC的。

网友B:
金升阳单路+5v输出的隔离模块,反着接不就是-5v吗?

楼主死心眼

网友C:
你的输入电压是多少,线性、开关你想那种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谢谢,非常好的方法,开始我也这么想过,但是原来一直没这么用过,所以有点担心;经过和厂家咨询,却是可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