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odelsim] 求助,V6跑DDR2功耗问题

楼主(2011-06-01):
用V6的195T跑DDR2,芯片发热很厉害,加了散热片长时间工作DDR会出错,谁能帮忙出出主意。

网友A:
我以前调FPGA板子的时候,不小心会烫伤手.
怎么解决?
无非就是加个更好的散热片
或者改进你的设计,向办法降低设计的功耗
还有什么好办法吗?

网友B:
同样关注DDR2的功耗问题,在SSRAM和DDR2之间徘徊。。

网友C:
如果设计不方便修改,只能考虑加风扇,若果还不行就加半导体散热片或热管

网友D:
因为现在新的芯片,将DDR2/3的端接电阻放在芯片内部,所以这部分的发热量也就转移到芯片上。
事实证明,这部分的发热量是很大的。
所以,这也没有办法。

楼主:
这样只能加风扇了吗

网友A:
看样子是这样了

楼主:
有没有实际的测试数据呢,有xpe功耗分析,是很低的

网友D:
根据这个理论,XPE 的功耗分析,大量的功耗应该出在IO部分,而且这部分你要把片上终结电阻打开,我试了一下,仅仅这部分,就4~5瓦了。。。。。
而这部分功耗,和逻辑没有关系;并且,其中的一部分还是从DDR芯片过来的,所以要仔细看那个表才看得懂

网友E:
10搂讲的很详细

网友E:
对我这个初学者而言 都一目了然了

网友F:
谢谢。学到东西了。:D

网友G:
有点让我失望了

网友H:
很好,对使用XPE有重大指导意义

网友B(2011-07-07):
DDR2的CLK是多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