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P_XXX是什么东西

楼主(2011-06-01):
代码项OP_XXX是什么东西,在整篇文档里找不到说明

楼主:
就是有没有SH79F166例程?由其是初始化部分的

网友A:
初始化部分?

网友B:
OP_XXX是代码选项,是烧写的时候,工具选择的,程序可以不用管他

网友C:
代码项OP_XXX是烧写程序时来进行选择的。

楼主:
多谢4楼,明白了

楼主:
在应用指南2.4.2.1找到了,还以为是哪个寄存器中的某一位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