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DCDC储能/释放电感的疑问(转)

楼主(2011-06-01):
关于DCDC储能/释放电感的疑问
今天遇到一个问题让我感到不解。。。
DC-DC降压电路中,输出电压通过示波器观察,间歇性地发生跌落和上冲,导致供电持续不稳,经分析排查、反复验证,与储能/释放电感方向有关,贴片电感10u:把电感掉换一下方向,重新焊上,输出即保持稳定。
电感不是没有方向性吗?为何出现这个的情况?请教了,谢谢!!

网友A:
Layout时考虑不周全, 气隙开放式电感(工字型)有这种问题. 如果取样的走线从电感旁边过. 便要注意相位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具体应该怎么分析?与电感产生的电磁波方向有关?相位指的是?

网友B:
电感没有方向性的。
虽然见过村田的贴片电感上有个白色的点,但也不是致电该的 方向。

网友C:
我估计是你第一次没焊好造成的

网友D:
我今天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。电感的方向还真的有关系。
以前做DCDC电路从来没遇到过。而且同规格的电感,我其它板子上也有用的。都没问题。不会和焊接方向有关系。
但最近刚做的这块板子,这个电感就一定要注意方向。不然输出就不稳定
请问楼主,最后是如何解决的

网友E:
没遇到过…

网友F(2011-10-22):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。楼主最后有没有重新layout

感觉2楼PowerAnts说得对,我的取样从电感下面过的,惨啊……

先反过来用,有机会再重新Layout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