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polycom话机的原理图或网口的原理,能否分享一下经验

楼主(2011-06-01):
最近有款产品的网口EMI总是调不好,想借鉴一下别人的经验,只能从别人板一步步分析,可确实比较难。我知道网络变压器的中间抽头所加电容对EMI有影响,但网口处整体的方案还是不能达到最优。相比其他外国公司差距还是挺大的。希望有懂这方面的大侠前辈们能指点一二。

网友A:
网络变压器中间抽头没加电容。

网友B:
下载网卡电路图看看。

网友C:
EMI不是简单的问题,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加一两个元件就可以解决的,需要详细分析具体设计并经过大量测试来整改。

楼主:
谢谢前辈答复。
如前辈所说这个需要看具体设计。对于设计方面已经确认过了,网口数据线直接由PHY引出,经网络变压器到RJ45座。在走线方面也能确定排除干扰。而在网络变压器这边由于经验有限,确实不清楚具体如何抑制网络部分的EMI。
已经进行了多次EMI实验和整改,并查了一些资料,今天会再去实验确认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4# chunyang

楼主:
这个在我这个产品上是需要加的。而且是有比较大的影响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2# dan.lin

楼主:
这到是一个思路,我去看看。。谢谢前辈指点!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3# 宋业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