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电感有方向吗?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1-06-01):
单个无所谓
耦合在一起时有讲究.根据右手法则,确定磁力线方向.同向迭加,反向迭减

网友B:
磁场有方向,多个电感密集放置时要注意避免互扰。

网友C:
有的有有的没有,有方向的不能装反。

网友D:
是注意方向,否则都成了变压器了....

我可被电感害惨了.电感下面是usb芯片,然后,usb通讯一直错误............

网友E:
楼主:
电感当然有方向,工作状态也是复杂的。它能相互影响,也能影响其它情况。
看到它,脑子里要能浮现螺线管带磁力线的图形就对了。哈哈!

网友F:
恰好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:
DC-DC降压电路中,输出电压通过示波器观察,间歇性地发生跌落和上冲,导致供电持续不稳,经分析排查、反复验证,与储能/释放电感方向有关,贴片电感10u:把电感掉换一下方向,重新焊上,输出即保持稳定。
电感不是没有方向性吗?为何出现这个的情况?请教了,谢谢!!
可以排除焊接的问题
这个电感有个缺角,能正常工作的缺角方向都是一致的,也就是说电感换个方向,工作即不正常

网友G:
我这边也在用DC/DC,里面也有在生产中发现电感的问题,该电感封装是个正方形,焊盘方向是水平的,如果不注意电感焊盘方向,焊上去就短路了,电感就不起作用,就会出现DC/DC模块供电不稳的情况

网友H:
两个头的电感没有方向,否则有方向。

网友I:
电感当然有方向,工作状态也是复杂的。它能相互影响,也能影响其它情况。
看到它,脑子里要能浮现螺线管带磁力线的图形就对了。

网友C:
有的电感是有极性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