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的ADC实验问题!!帮帮我啊!!

楼主(2011-06-01):
位大侠好,我想知道我用STM32开发板,在做ADC实验的时候怎么做呢?我用JLINK连接好PC机与开发板,然后按照实验例程将开发包里的程序通过jlink下载到板子上,然后怎么做呢?下载进去然后怎么进行调试呢?我用keil平台,开发包说的那个ADC实验不会就那么简单吧?下载程序下载到板子上然后怎么玩啊?大家们帮帮我吧!!!谢谢了!必给高分!!!

网友A(2011-08-06):
问题一:是不是测量外部电压量?
如果是,给ADC的管教接上一个合适范围的电压信号;
问题二:电压值如何显示?
这个看程序怎么写的,是通过串口显示还是屏幕显示?然后观察电压值;
当然只是下载程序、观察现象是不能学到什么的,需要自己改程序、写程序来完成某项功能

网友B:
你结合。串口不就得了,那个东西,到以后联合使用就好,先了解,它的初始化,和配置,

网友C:
最好写一个PC 调试软件,把ADC 采集的数据实时发送到PC ,分析:显示,参数计算等。

网友C:
shop66803725.taobao.com
我的开发板基于信号处理为目的的,提供详细的SPO2,ECG 例程及PC 端软件(带源码)。

网友D:
先依葫芦画瓢吧, 赶快动手比想这么多更有效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