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向主机发送数据

楼主(2011-06-01):
哪位大师给点提示啊 我向主机发送数据 只能用监控usb的软件发送 而不能直接写到程序里 写程序发的都是0 程序应该怎么样写呢 快帮帮忙吧 十分感谢

网友A:
楼主用的什么芯片啊?
USB Device不会主动地发数据给主机的,都是主机主动地访问Device,从而进行读写的。

楼主:
cy7c63310这个芯片 我是想将芯片发送给主机的数据再读回来 这样该怎么实现呢

网友B:
主动权在USB Host手中。

楼主:
可否说得详细些呢 要用到哪些函数啊 还是不明白啊

网友C:
那你让主机将收到的数据再发回去不就行了

楼主:
我就是这个地方弄不明白啊 主机接收到的数据存在哪呢 我怎么样将它取出来啊 再存向哪发出去呢?指点一下啊

网友C:
那你要去看看USB的驱动程序是怎么写的了

楼主:
晕 驱动好复杂的呀 您用过这个芯片不 可否给点流程之类的 让我参考一下 我的想法就是EP1是IN端点 EP2是OUT端点 只要将IN端点的数据给OUT端点再输出不就可以了吗 可是怎么给都不对 都是0  我觉得这应该没有多复杂啊 怎么就是不对呢

网友D:
好奇怪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