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放LM324!

楼主(2011-06-01):
这是一个测试接触的其中一部分电路,1接被测试品,也就是测试IC产品的内部钳位二极管,2接比较器.它把324的四个运放都用上了。我觉得没有必要,左下那个运放可以不用啊;还有,他是用上了,那么左下这个运放的的输出端通过一个1K的电阻接到3这个节点处,又有什么意义?

楼主:
我按照这个图搭了一个板子,在1处接了两个二极管(相反方向并联)然后接地,用了15V供电电压,结果324爆了。下了我一跳,谁能解释一下?

楼主:
坐等高手解答?

楼主:
我接着置顶

网友A:
我按照这个图搭了一个板子,在1处接了两个二极管(相反方向并联)然后接地,用了15V供电电压,结果324爆了。下了我一跳,谁能解释一下?
引用 楼主:

如果电源没接反,那你的这个324太水了。

楼主:
re 5#oldli
是吗,我下次注意一些。
能回答我最上面的问题么,谢谢!

网友B:
期待下楼回答!

楼主:
还是没有人回答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