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中调试STM32F207的问题

楼主(2011-06-01):
硬件上BOOT0=0,BOOT1=0(FLASH boot模式),
keil版本:
设置如下:
加载程序后,如下:
程序无法执行!

问:为什么这种情况下汇编的地址会停止在0x2000000这个地址(SRAM地址)?

网友A:
可以检查一下复位向量的内容是什么,看看是否正确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此时的向量如上图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试过标准库中的例程,结果是一样的,通过多次试验发现,有时候加载完后定位到0x20000000,有时候定位到0x800xxxx,非常奇怪!

楼主:
用ST提供的标准库下的例程,在IAR6.10下运行正常,难道是keil的问题?
用过F2XX的吱下声,你们用是什么开发环境?

网友B:
用的是IAR620,感觉比MKD好用点,可能是习惯问题

网友C:
这种情况感觉芯片的问题吧,芯片 0地址的数据都不对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关键是换的IAR后正常,最后发现,在KEIL下用jilink调试也正常,但是用ulink2就不行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用IAR真的不习惯!

网友D:
看样子是Keil的版本 太旧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keil版本也不旧,已经是4.20了,目前的最新版本了。

网友D:
或许ulink2需要升级?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我也在怀疑这个问题,但是正常讲ulink2会自动升级才对,好像目前的固件版本是1.42,我找了半天没找到如何单独升级固件,也没有找到比1.42更新的固件。

网友E(2015-10-27):
你好 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没有  我这也出现了这问题  求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