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颖8位MCU开发常见问题库(开始建设,大伙多多提问题)

楼主(2011-06-01):
小弟我在担任中颖论坛管理员这4个月时间,发现我们的客户朋友们经常问的问题是一样,为了让那些刚刚使用中颖MCU的朋友们能够更快上手,少走弯路,小弟我计划将我们在使用79F、88F和89F系列8位MCU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,建成一个资料库,以方便大家查阅。
      资料库建立计划如下:
      1.第一期:
         工作:常见问题和答案收集
         时间:6月1日至6月17日
      2.第二期:
         工作:检验和勘误
         时间:6月18日至6月24日
      3.第三期:
         工作:常见问题按IC型号归类、或按使用领域归类
         时间:6月25日至7月1日
      4.后期:
         工作:**维护,持续增加新遇到的问题,和新推出IC的问题
         时间:7月2日~。。。。。。。

     还请各位XDJM多多支持,多多提问题和意见,谢谢啦。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华丽的分割线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问题1.中颖的部分8位MCU中SFRs为什么分BANK0和BANK1,怎么样选择和使用:
答案1:
      我们的8位MCU中不少型号的特殊寄存器较多,一个BANK有256的空间,超过256的特殊寄存器就只能存放在另一个BANK,因此大多数SFRs位于BANK0,另有小部分位于BANK1,两个BANK中部分SFRs的地址存在重合,区别是BANK区的不同。INSCON寄存器中有个BKS0位,就是用来选择SFRs(特殊寄存器)的BANK区的。

      以P0CR和P5CR为例,两者的地址都为E1H,但是P0CR位于BANK0,而P5CR位于BANK1。
IC上电复位后,BKS0默认为0,即指向BANK0,这时如果对E1H进行设置,实际上是对P0CR进行操作,要对BANK1区的特殊寄存器进行操作,需要修改BKS0位。
BKS0 = 1,指向BANK1区;BKS0 = 0,指向BANK0区。
例:
        INSCON        |=        Bin(01000000);
        P5CR            =        Bin(11111111);
        P5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Bin(00001000);
        INSCON        &=        Bin(10111111);

      注1:由于大部分SFRs位于BANK0,所以对位于BANK1的寄存器处理完成后,需要马上将BKS0清零。
      注2:若开启了中断,则在进入中断子程序处理前,需要将当前的BKS0保护,并将BKS0清零;在返回主程序前,将原来保护的值恢复,以防止出错。

问题2:
      中颖JET51插件是否无法在KeilC51 Uv4中正常使用,每次使用都会提示升级库文件,怎么解决?
答案2:
      我们的JET51插件可以在UV4中使用,UV4和UV3及UV2相比较,系统文件改变,文件夹有所改变,JET51插件对于KeilC51版本判断不是很好,被误判位UV2或UV3.
      请到KeilC51的安装路径下,将SinoDevice文件夹和SH51.CDB文件复制到UV4目录下即可。

问题3:
      中颖8bit产品中部分型号带有类EEPROM,如何使用?
答案3:
      具体使用,请见附件中的实例(以SH79F166为例,包含实例和文字说明)

问题4:
      中颖79F系列单片机是否有内部复位,复位电路应该如何接?
答案4:
      我们的79F系列单片机都有内部复位,复位电路如下图“图1”,如要使用按键手动复位如“图2”

问题5:
      是否可以提供中颖8bit系列所有MCU的头文件库?
答案5:
      当您安装完JET51的Keil插件后,就可以在Keil的安装目录下可以找到,假设使用默认的安装地址,则可以在C:\Keil\C51\INC\Sinowealth中找到;如果所需MCU没有找到头文件,说明IC推出不久,需要进行JET51 Flash Lib升级,在Keil中打开Option for Target,打开最后一个设置页并点击Setting,系统会自动检测,如果库文件陈旧会提示更新。

问题6:
      在网站上看到79F081适合于电机驱动,请问SH79F081在电机控制时用哪3对PWM脚去控制三对桥管,有没有可能在开机或电压不稳等情况下会不会出现时序错误的可能,如果一旦出现上下桥管同时导通就会损坏管子
答案6:
      我们的SH79F081内置的PWM模块很适合电机驱动,有3对PWM输出,控制6个功率管,集成死区控制功能。PWM0和PWM01控制一组对管,PWM1和PWM11控制一组对管,PWM2和PWM21控制一组对管.在没有开机或电压不稳时,MCU处于复位状态,PWM0/1/2/01/11/21输出都是高阻态,因此如果功率管驱动输入端内建有下拉功能,(如果没有,需要外加下拉电阻),不会出现时序错误,也不会出现上下桥同时导通。

网友A:
恩,这个是我一直想做而没有空做的事情,嘿嘿

楼主:
呵呵,大家都很忙,当时决定这样做的时候,也是考虑了很久啊。

楼主:
先自己顶帖,占楼,留作以后进行问题分类使用。

网友B:
怎么没见题目啊

网友C:
79F165/085 AD转换后,ADDH、ADDM、ADDL中的数据转换为电压值的公式是什么,若是有特别的数值引入,则请简单讲解一下公式

网友D:
LZ真好!谢谢了!

网友E:
楼主,程序中没有write_eepromLike(buf);read_eepromLike(buf)这两个子程序。望能提供完整的来看看。:handshake

网友F:
下载后,怎么解压不了。:(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不会吧,哪个文件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刚刚又实测了一次,绝对没有问题,应该是你那边的问题,试试看改为英文名。

网友G:
是啊,以后这就是葵花宝典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
我希望是易筋经,不需要自宫,呵呵

网友H(2011-08-05):
我正需要,谢谢楼主。

网友I:
:Q我还是继续等待ISP51升级,能支持自动刷新缓冲区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现在的ISP51做调试用,超级不便啊

网友J:
楼上不要急躁哦

网友K:
哎,打开没多少实质性东西啊

谢谢关注,工程师太忙,等事情少一些了,会有人再来补偿的

网友L(2014-01-18):
我发现复位不是高阻的,IO有输出

网友:
JET51 win8  64位的驱动问题 ,什么时候能完全支持64位的机器啊!

网友M(2014-03-14):
不错,有一些实质性的东西,值得鼓励,继续加油。

网友N(2014-07-21):
怎么不继续发帖子呢?这些问题都是比较容易解决的,手册上都有讲,要发就发点实际的来,一些应用电路的研究和例程

网友O(2015-01-30):
79F系列单片机都有内部复位,并给出了复位电路图

网友P(2016-02-05):
不错,写的很好,值得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