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讯电路如何调试

楼主(2011-06-01):
比较常用的通讯方式如RS485,波特率有多种选择,作为硬件工程师,调试通讯电路是一项基本技能,小菜鸟想了解下如何去掌握一项技能,我现在一般都拿示波器看,看数据位宽度是否和波特率相对应。但是还没有找到窍门。

网友A:
最好自己备用可以通讯的单片机,接上你485电路(或者232),如果可以通讯,那就和硬件没关系了,软件问题居多。

网友B:
最简单、有效的办法是用串口监视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