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多232串口并联问题

楼主(2011-06-01):
现有多台设备需要和PC通过RS232相连,之前想先把每个设备的232信号转换成485,然后并联成485总线后在转成232与电脑通讯。后无意中在网上看到多232串口直接并联通讯的方法,现将电路图附上,诚问各位大虾是否可以行。
PS:通信是主从方式,半双工,由电脑轮询各个设备。

网友A:
我也想知道行不行,帮顶下。
PS:一般这样练设备,我用CAN总线,因为这边用的比价多哈

网友B:
二极管隔离,速度是问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也就是说能够实现是吧??那9600的波特率能够稳定工作吗?

网友C:
PC的RX上拉47K电阻,因为你的从机只能输出低电平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上拉电阻的电源从何处取呢?该取多大??

网友D:
主机、从机的信号地必须相连。
主机RX接1k左右1/4w上拉电阻到pc的12v电源正端。

网友E:
楼上说的不错。

网友F:
端口驱动能力也是关键,总线上接多了估计不稳定
对于这种非热插拔端口还是不要这样用的好

网友G:
以前有叫多串口卡的设备,可以扩展多个串口。

网友H:
现在也有

网友C:
1K上拉太大了,串口速率用不到这么快的上升沿

网友I:
这种方法玩玩还行。
实际使用中建议不要这样自寻烦恼……

网友J:
呵呵,还是不太建议这样用...

网友K:
各个设备还是算了吧.....

下面找个单片机跳板,做9bit多机通讯吧

楼主:
谢谢各位,那我还是转成485信号处理吧

网友L:
为何TX要加个二极管呢?

网友M:
直接并联容易烧芯片。加二极管是不是不能通讯没试过,看图好像不行。

网友N:
个人觉的用电子开关切换会好些

网友O(2011-12-02):
还需要加电平转换吗

网友P(2012-02-14):
回复 网友B:
肖特基二极管?对于串口应该是绰绰有余了吧,弱弱的问一下,为什么还要加上拉呢,是不是担心无法驱动二极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