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1117害惨了...

楼主(2011-06-01):
公司一批产品,上千台,用了某个批次的1117 结果5V的输出变成了10多伏,后端全完了,nnd 真不明白,即使是国产山寨货,至于连个三端稳压器都做不好?

网友A:
你用的是12V输入的吧 ?
用国产的1117最好输入和输出压差不要太大,这样才能不让IC烧掉
我也用的国产的3.3V,输入5V正常,使用12V就被烧掉
解决方法只能使用低电压输入

楼主:
但是我们以前用的其它批次这样使用就没问题,不错,三端稳压器最好在保证最小压差的情况下压差越小越好,可以减小功耗,但那样前级要多加一路DCDC ,对于功率不大的后级,压差大点也没关系

我们是12V输入,但不至于这么脆弱吧...

网友B:
批次的一致性主要取决于晶圆,亚太区晶圆一致性牛X的也就是台积电、台联电,国内的几家制程工艺上尚需磨合完善。不少国产货也正因为此才会出现奇奇怪怪的问题。

网友C:
LDO的输入电压不能太高,应该先看器件手册确定参数再选用。

网友D:
lz的板子烈士啊

网友E:
支持国产,变相破产!

网友F:
遇到过跟楼主同样的问题——
1117的手册是可以输入12V的(低于这个的手册还真没见过),而且也用过多批次没问题,不过还是有一次买了一批有问题的,问题的性质跟楼主类似,输入12V输出有问题,换掉就好了!
不过那次我们倒也不是支持国产,估计可能是供应商拿到一批便宜的(估计是国产的),不敢先给大客户用,结果在我们身上做了一下试验!

网友G:
LZ还是测下工作电流吧,压差7V,50mA就0.35W了,100mA就0.7W了,线性降压,必须注意功耗,还有就是这一批后端的电流也可能比前一批的大,不要出问题了就认为是片子的问题,应该先考虑自己的设计是不是有隐患,否则还会吃亏

网友H:
1117功耗不能太大,否则容易烧

网友F:
1117我只用在5V以下的环境。

网友I:
一般的1117输入基本电压大于10V都over了,特别是电流比较大的时候。

网友I:
估计楼主买的是刻字AMS的。

网友I:
1117我只用在5V以下的环境。
引用 网友F:

一般的datasheet都标识最高12VDC输入电压。压差最大7.5VDC.
如果输出3.3VDC的就不能使用12VDV输入电压。
楼主是否因为这样烧毁的?

网友B:
7楼老鱼说的也太绝对了。
中兴等用圣邦微电子的LDO、TP-Link等用圣邦微电子的复位IC、福禄克、海湾等用圣邦微电子的运放,其他还有一大票的公司也都在用国产的器件,也都没有出现问题呀,关键是还是看品牌的,国货里也有精品。当然与圣邦的晶圆全部在台积电、封装全部选择一流大厂(包括Carsem\Unisem\Fujishu\JCAP)有直接的关系。

网友J:
很多1117的输入是最大7V的

网友K:
这里要用HDO(如7805),哈

网友L:
如果实在是不想用DC/DC又要用12V,在你的电源线上反串一稳压二极管,  稳压值按你的应用选,  输入电压减稳压管值比你的输出大2V左右就好了

网友M:
正儿八经的国产的LDO没这么糟糕,至少这2颗在15V输入可以稳定工作
贝岭的 BL1117输入最大15V,极限输入18V
长电的CJ1117输入最大15V,极限输入20V

楼主还有个问题要注意,根据电流计算你的LDO功耗,再根据每瓦温升看看是不是负载太重造成的。

最怕的是买到野芯片,就是里面是啥不知道,输出电压准不准都是个问题。
我买过一盘Torex的LDO,彻底假的,输出特性跟LDO不沾边,后来退掉了。
一定要找信得过的渠道商购买,赛格现在非常乱,卖你芯片的人可能都是被上家甚至上上家忽悠了。

网友M:
我的产品,18V输入,用国产LDO短时测试基本没问题,但已经超出规格书的要求。
所以,改用了317,SOT223的317,封装跟1117完全相同,就是耐压到了30V,NS的要3块多,还有货期,国产的很多是野芯片。
后来改Layout了,可选择贴SOT223的也可以插220封装的,当然后来几批货都是用的220封装的,采购太方便。

网友K:
设计,一定要注意器件的兼容性,不要被某一颗绑死

网友F:
一般的datasheet都标识最高12VDC输入电压。压差最大7.5VDC.
如果输出3.3VDC的就不能使用12VDV输入电压。
楼主是否因为这样烧毁的?
引用 网友I:

我们就是12V输入3.3V输出的,而且我看到的1117数据手册里没有标最大压差这一项,最大输入电压15V,我认为不超过15V的话,应该只与功率有关了!

网友N:
AZ1117工作时温升曲线

网友O:
1117的最大输入电压有太多版本了
有7V的
有9V的
有12V的
有15V的
有18V的
...
估计楼主是用了12V或更低耐压的了

网友P:
不明白你们用LDO的原因是什么……难道就跟不知啥年代获得的“每个IC电源管脚放一个104电容”经验一样……:lol

网友Q:
数据手册也可能是编的,不是实际测量的结果

网友Q:
lz像你们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理,向1117的厂商索赔?

网友N:
向1117的厂商索赔,以后决不用。

网友R:
我们用的是输入9V,输出3.3V的

网友I:
我买过标识AMS117-3.3的上大于9V的电源就挂了。

网友S:
对片子产生疑问的同时,先想想你的设计是不是合理的?再仔细看看datasheet,除了考虑电压电流,至少还要考虑功率耗散吧~!

楼主:
是AMS1117 恒定5V输出的 datasheet最大vin 可达15V,后端功耗不大

我感觉可能是采购到了假货,AMS前面还有个像8字一样的符号,不过以前也有此符号,但此批货8字明显比以前大而且模糊...

楼主:
不过抛开假货问题,1117用在大压差确实不好,本来设计就是低压差的

但公司遗留问题,包括采购途径不固定,质检力量薄弱...

本小鸟刚入职本公司不久,天天出货压力大的要死,没时间腾出手来系统地去改进之前的电路设计

楼主:
另外,本司用的TD1410 (也是历史遗留设计)此开关芯片也相当垃圾,无输出过载及短路保护,后端稍有故障就直接烧毁...
台湾的片子质量...

网友T:
支持国产,变相破产!
引用 网友E:

那你做的东西准备卖给谁?!

网友E:
那你做的东西准备卖给谁?!
引用 网友T:

老外.....:L

网友U:
LZ还是测下工作电流吧,压差7V,50mA就0.35W了,100mA就0.7W了,线性降压,必须注意功耗,还有就是这一批后端的电流也可能比前一批的大,不要出问题了就认为是片子的问题,应该先考虑自己的设计是不是有隐患,否则还 ...
引用 网友G:

说得极是。这么大的压差,如果工作电流稍大一些,片子肯定不行。这跟是不是国产没什么关系。要是我这里有人这么用,一定打回重新设计。

网友V:
去年比赛也用1117,出现了问题,去掉一个输出的滤波电容和不去掉,输出的电压是两码事。害我们烧了几个430.

网友J:
LDO不如传统的三端稳压器稳定。

网友W:
原来用9v电池供电的产品,直接用LDO稳压;现在改用交流、电池两用,因为担心外接电源超出9v会烧毁LDO,找耐压高的LDO而不得,纠结中。工作电流只有3ma。

网友X:
公司一批产品,上千台,用了某个批次的1117 结果5V的输出变成了10多伏,后端全完了,nnd 真不明白,即使是国产山寨货,至于连个三端稳压器都做不好?
引用 楼主:

深切同情楼主。估计是抄来的ic,出货的公司自己都不是很明白其中的原理。
楼主可以索赔的

网友X:
还是用DCDC吧。俺现在5V 3.3V一般都DCDC

网友I:
还是用DCDC吧。俺现在5V 3.3V一般都DCDC
引用 网友X:

性价比不行啊,太贵了。

网友Y:
电源输出后都要加稳压保护,如果+稳压二极管+压敏+TVS管保护了的,应该不会这么惨吧!!纯属个人意见,欢迎拍砖!

网友Z:
12V的确容易烧

网友X:
12V输入,最好用DCDC

网友AA:
哎。

其实我不关心LZ用的谁家的IC,我只想知道,LZ的使用情况。

以下并不是针对LZ的应用,只是有感而发,算是自己的经验教训。
有时候,用国外的片子可以,用国产的片子不行,不是因为国产片子不好,而只是因为不够好,在某些非正常使用情况下,没有足够的裕量而导致损坏。

网友:
LDO不如传统的三端稳压器稳定。
引用 网友J:

还得看你买哪家的产品哟。。价格高的,一般还是不错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