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视定位系统方案讨论

楼主(2011-06-01):
双视定位意思就是跟双眼一样,时刻两个摄像头看到某个点的位置是一样的;空间中有3个红外发光管亮光(形成1个面),经滤光片滤除其他光外,用CCD摄像机采集图片传至FPGA或者DSP处理,计算出每张片上3个光电的2D坐标,再将2个摄像机同时刻得图像上3个光点经行比对,再计算出3个点的空间坐标,这里有几个问题,将图像数据采进FPGA中处理,FPGA的运算速度能达到要求吗?DSP肯定是没有问题的,请高手指点下;(我是打算用FPGA来处理图像,即找出3两点,同时进行坐标的比对,用DSP来进行计算双视定位)不知道这种方案如何?

网友A:
FPGA的速度应该是可以的,但跟你的具体设计有关,这样的应用最好还是用DSP处理比较好。

网友B:
你这个还是fpga有优势。

网友C:
fpga有优势,但是设计者是不是有优势我就不清楚了.

网友D:
好想法,学习了,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