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tlab] 寄存过的地址被XST吸收到BRAM里面之后会对timing有影响吗?

楼主(2011-06-01):
ISE的.syr报告中有如下message:

Synthesizing (advanced) Unit<SaberProcessFrame_YUV_Div_10bROM_y_rom>.
INFO:Xst:3044 - The ROM <Mrom_q0>will be implemented as a read-only BLOCK RAM, absorbing the register: <r_addr0>.
INFO:Xst:3225 - The RAM <Mrom_q0>will be implemented as BLOCK RAM

这是不是代表r_addr0被吸收到block ram中了?
那就是说它的位置就跟着block ram一起固定了,会不会对绕线产生不好的影响,从而导致比较差的timing呢?
比如时序无法收敛。

网友A:
block ram支持register输出,所以就直接用这个register了,不再浪费LE中的register,这样做在节省逻辑资源的同时只会使时序余量变得更好,节省布线资源

网友B:
如果楼主想进一步了解的话,可以用FPGA Edit看一下

楼主:
其实我这这么想的:
比如从BRAM里读数据出来然后给DSP48E运算。
BRAM和DSP的位置都是固定的,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绕线有个最小值,比如1ns
如果从BRAM读数据然后寄存一拍,再给DSP48E运算,这时如果寄存器在BRAM里面的话,那读数据到可运算还是1ns,那如果寄存器不在bram里面,是不是就可以从bram先到寄存器,再从寄存器到DSP,这样最好情况的话可以做到0.5ns的绕线延迟。

可以这样理解吗?
还请各位大牛帮忙解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