总结数字显示控制仪的故障和通用解决方法

楼主(2011-06-01):
数字显示控制仪其实也可以叫数字显示仪、数显表、智能数字显示调节仪、温度控制仪、压力控制仪、流量积算仪等等很多数显仪表,之所以叫法不同,是根据:外观、参数和功能的不同而叫法不同。
本文所讨论的是总结数字显示控制仪的故障和通用解决方法。当数字显示控制仪发生故障时,首先要判断的是故障在仪表之内还是仪表之外。那么如何判断呢?

首先应使用万用表测试其后部端子信号,应在仪表要求的数值之内。如:当仪表送电无显示时,首先应检查仪表供电电源是否异常,如正常而仪表仍无显示时,可断定仪表内部电源或有关元器件损坏;当显示有溢出或乱跳时,可测量其输入信号是否有开路或接触不良现象,如果测得开路,则故障发生在表外,查出信号开路处,排除后即可正常;当测量温度低于给定值而回路电流表仍为零时,可用万用表测量仪表后部端子输出信号,正常时应为10mA ,如果没有则说明仪表本身有问题,如果有,而回路电流仍无指示时,可断定故障发生在仪表之外,即配套的ZK - 1 可控硅电压调整器或电流表有问题,可进一步查找和判断。通过检查仪表后部端子上信号,即可断定所出故障是在仪表之内还是仪表之外。当确认故障发生在仪表之内时,可根据故障现象进一步判断故障在仪表内的具体部位。

然后列出具体故障:
故障现象─显示数字不稳(乱跳)
  1、 仪表接地不良;
  2、  供电电源不稳;
  3、 电源变压器屏蔽开路;
  4、 表内基准电压和负电源有故障;
     5、 电位器接触不良;
  6 、 7107 损坏
        7、 电源滤波稳压不好;
  8、 室温补偿电路和基准电源有基础不良;
  9、 自动调零电路损坏;
  10、 表内连接、接插件或元器件有虚焊或接触不良;
  11、 集成运放内噪声太大。

接下来我们看故障现象二:故障现象─显示器全不亮
  1) 电源变压器损坏或有关连线开路;
  2) 熔断器烧断(开路) ;
  3) 数字面板表电源连接开路;
  4) L ED 显示器损坏。

再接着我们看故障现象三:输出为0mA(输出为4-20mA)
  1) 输出三极管损坏;
  2) 集成运放输出为负电位;
  3) 桥路电源损坏或其回路连接开路;
  4) 输出三极管发射极电阻或引线开路;
  5) 输出连线开路。

   输出为10mA(输出为4-20mA)
原因:
  1) 输出三极管击穿;
  2) 集成运放输出为正电位使三极管导通;
  3) 集成运放损坏。

一般出现上述现象,都是质量问题造成,很少是操作失误造成。建议更换本公司专产产品,质量特有保证。但是并不代表不会出现,只是质量高,出现故障几率低。比如有得时候运输过程中导致的损坏,呵呵,那也不叫故障,叫“意外”。

网友A:
哈哈!楼上的广告太累赘了!
直接告诉你做什么产品的得了,就你目前解释的这个半吊子。不要在这里来靠技术推广!做了是人才济济

网友B:
LZ用的半吊子7107 芯片,还在摆显? LZ真的能!

网友C:
LZ用的半吊子

网友D:
发生在仪表之内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