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磁铁控制

楼主(2011-06-01):
控制一个580瓦(电磁铁线圈电阻8欧姆)的直流电磁铁导通30ms然后断开,
只有12V电源,请问怎么控制?
用boost电路??

网友A:
用固态继电器

网友B:
控制一个580瓦(电磁铁线圈电阻8欧姆)的直流电磁铁导通30ms然后断开,
只有12V电源,请问怎么控制?
用boost电路??
引用 楼主:

看不懂,搞不懂你弄什么灰机!?

30ms?580W的电磁线圈能否饱和均不得而知,控制这个干什么?

如果非要控制,MOS管即可,但这控制有什么用呢?

网友C:
我理解楼主要用12V电源让580W/8欧电磁铁线圈通电30mS。

分析如下:
接通时功率P=580W,设1S通电1次,平均功率=580×30/1000=17.4W
接通时电压=sqr(P×R)=sqr(580*8)=64V
接通时电流=9A

买一个20W以上,220V/48V变压器
全桥整流后接10000uF/100V电解电容,输出约66V,不要稳压。(R*C=80mS>>30mS)
用100V/20A以上mos管作功率开关,驱动电压至少5V以上,要看mos管具体参数。
电磁线圈要并联100V/10A以上的续流二极管,避免关断时反压损坏mos管。

用boost电路要满足功率要求代价比较大。
用小功率boost电路直接带大电容不知行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