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高数据采样速率应该怎么评估?

楼主(2011-06-01):
系统时钟为48Mhz,采样时使用的定时器CLK频率为12Mhz,A/D允许输入最高频率为500Khz,A/D转换最高速度为0.35uS.A/D与CUP接口为SPI.SPI速率为400ksps.读A/D转换结果的代码为C语言编写,大概有5条语句.我想知道怎么评估一下这个系统最高采样速率为多少?

网友A:
SPI才400k?那瓶颈在SPI这里了.

网友B:
12MHz定时器是干嘛用的。

网友C:
一般时间决定于adc速度及读出来数据的处理时间

网友D:
一般AD芯片都有buffer的,如果没有buffer就只能取决于spi的速度了,400kbps才能读取50K字节,如果是10bitAD,一次结果就2个字节,那么最高就是25K,至于处理只能靠CPU提供buffer分时处理,否则连这个速度都达不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