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子罗盘的问题

楼主(2011-06-01):
各位老师好,我是大三学生,尝试用磁阻传感器做一个电子罗盘。有这样几个问题:
第一是想用电池供电,系统电源是5v,应该选用什么样的升压芯片?要求是不能有磁场干扰。
第二是pcb布线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?就是如何尽量减少磁阻传感器的干扰。

网友A:
升压芯片都是基于电感储能原理工作的,不是不能用,要很好的处理漏磁,PCB设计很讲究,同时需要加屏蔽罩。

楼主:
升压芯片都是基于电感储能原理工作的,不是不能用,要很好的处理漏磁,PCB设计很讲究,同时需要加屏蔽罩。
引用 网友A:

除了电源。传感器的布线要讲究什么吗?

网友A:
尽量远离系统内的干扰源,包括开关电源、时钟、总线等,同时注意信号线不要太长,电源要合理去耦,避免引入数字噪声。

网友B:
dc dc找个供应商他会免费提供样片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