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OC Creator 出现错误。

楼主(2011-06-01):
打开一个工程的时候的时候就出现这个对话窗口,工具栏都是灰色,能打开原理图窗口,打不开配置端口的窗口,重装了两次也是这样,到底是怎么回事啊。

楼主:
紧急啊。请大家帮帮我啊。都快崩溃了!:dizzy:

网友A:
Please follow the steps below to fix this:

- Windows - >Start  -> Run "regedit" ;

- Find the register can and check the value of  HKEY_CURRENT_USER\Control Panel\Desktop\MenuShowDelay ;

- If it is  zero, change it to greater than zero;

- Rstart the computer for the change to take effect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你好。还是不行啊!
it is not work!:Q

网友B:
印象中以前也有网友有过这样的问题,就是按照3楼的方法就好了。

楼主:
为什么我那么做不行啊?还有别的办法吗?拜托大家了!

网友B:
或者你去cypress官方论坛问问:
隆重推荐Cypress 开发者社区 https://bbs.21ic.com/viewthread.php?tid=240035

网友A(2011-07-06):
不好意思没看到你的更新,我上面的解答应该是不工作的。
但是应该是类似的问题。
如果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,你可以试着找到你的注册表中的SplitterDistance, 改为大于0的某个值
或者重新装一下.net framework

网友C:
楼上讲的很细了

网友C:
楼主可以参考

网友D:
看来可以结贴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