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侠帮忙

楼主(2011-06-01):
电流互感器测量输电线电流,二次测接一个电阻,然后经整流桥整成直流输入MCU。现在的问题是当有浪涌电流时,就是一次侧输电线电流和频率突然增大时,怎么保证进入整流桥的电压维持在一点范围比如5V以内。并且保证二次侧不能开路。有位仁兄说加一个电感,我想加电感方案不可取。请帮忙设计个小电路。

网友A:
MCU的负载不大,可以加限流电阻和稳压二极管保护MCU的口线

网友B:
整流桥换精密整流电路,输入单片机口线钳位保护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2位仁兄,我正在考虑你们的意见,请问大家还有别的方案吗?

网友:
比较器控制电压,电压高于5v,放电;低于5v,充电。

网友C:
当有浪涌电流时,你的电流互感器不饱和?

网友D:
楼上的意思是, 撞车一定会翻车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