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多大的电阻

楼主(2011-06-01):
测量系统功耗时一般在外接电池的正极接多大的电阻,有没有个经验值?

网友A:
你是打算用示波器还是用万用表??
如果用示波器你得首先估测一下整个系统的功耗,然后再看你示波器最小量程,这样再来选电阻。

网友B:
简单的测量功耗。直接把电流表串在电源旁边。
看电流表的指数。

其电流值,可以代表其 功耗。

楼主:
我用示波器测量,系统的功耗进入睡眠状态时为 12~14微安左右,这样的话得需要多大电阻

楼主:
简单的测量功耗。直接把电流表串在电源旁边。
看电流表的指数。

其电流值,可以代表其 功耗。
引用 网友B:

不是简单的测量,要有具体的和精确的值

网友C:
建议用 10K 的电阻串联,然后量电阻两端的电压。

楼主:
串10K的电阻那就太限流了,电流太小,系统待不起来了

网友C:
无能为力了

网友D:
lz是测静态功耗还是动态功耗呢?

网友E:
直接把电流表串在电源旁边

网友E:
就可以了吧

网友:
好难的东西

网友:
好难的东西呀

网友:
好难的东西呀都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