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理想变压器的问题

楼主(2011-06-01):
一个理想变压器接在市电 u=√2 220 sin 2*π*50*t的交流电上
他的电流
i =  (  √2 220 * sin( 2 π 50 t -90 °)   ) / 2*π*50*L
初级绕组和次级绕组之间的耦合程度用互感系数来衡量
这个互感系数是一个无单位的量, 范围是0 -1
如何互感系数是1 , 那么初级绕组和次级绕组就完全耦合
如何互感系数是0 , 那么初级绕组和次级绕组就完全不耦合
我这样理解 对不对 ???

这个互感系数是跟两个绕组的形状 位置 尺寸有关
如果初级绕组产生的磁通,全部通过次级绕组
并且次级绕组产生的磁通,全部通过初级绕组
那么可否认为两个绕组的互感系数是1 ???  谢谢

再假设目前这个理想变压器的两个绕组的互感系数是1 ,
匝数比是1:1
那么次级绕组的电压瞬时值 u=√2 220 sin 2*π*50*t

现在在次级绕组接上一个1000欧姆的电阻
请问接上这个电阻之后 , 初级绕组的电流瞬时值表达式 该是如何呢 ???

初级绕组电流的那些参数(相位角 自感系数L )  有变化呢 呢 ??
谢谢 !!!!!!!!!!!!!

网友A:
1、互感系数为1是完全耦合,互感系数为0是完全不耦合。
对的。

2、初级绕组产生的磁通全部通过次级绕组,次级绕组产生的磁通全部通过初级绕组,互感系数为1。
对的。

3、初级绕组中电流瞬时值与次级绕组完全相同,即u/1000。
理想变压器初级电感量为无穷大。

网友B:
理想变压器磁化电流无穷小,铁损电流为零,反射电流为零, 初级电流相角滞后于电压90度, 带载后反射电不为零,初级电流相角基本与电压相同

楼主:
谢谢楼上两位
再问maychang
其实我是想问初级绕组的电感量是一个有限数值(不是无穷大)的情况之下,
次级绕组接上负载电阻之后,初级绕组的电流的表达式该是如何的   ???
描述初级绕组电流表达式的那些参数变化了?
是相位角变了,  还是电感量L变了 谢谢了

网友B:
初级电感量是有限数值,就不是理想变压器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