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推荐一个电流检测电路

楼主(2011-06-01):
有没有什么电路或者模块可以检测电流?最好可以象ADC一样,能将结果数字化。

网友A:
模块?
有面板式数字电流表,带数码管或液晶显示。

网友B:
LZ,没有现在的IC或模块.
若学电的,自己搭一个检测电路好了. 取样电阻或电流互感器, +AD +单片机.最低成本在8元以内(电流10A以下)

网友C:
好像有种高边电流检测,可以参考下,

网友D:
又是一个无头无尾的问题,叫人无法回答!!!!

楼主:
6# gxs64 回复楼上的:
就是在现有的一套ARM开发板上,做一些修改,或者添加什么器件,可以测试ARM板的电流,然后在LCD(ARM板系统自带)上显示出来。
预期功能:比如ARM板系统由于外加负载,导致电流大于某设置值,就让板上的BEEP报警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D:
说清楚,ina138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:MAX9634

网友E(2011-07-19):
MAX有好多类似功能的IC

网友F:
说的太大了具体点好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