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RTC 12885有关问题

楼主(2011-06-01):
发现 12885的  在使用VCC时去掉电池,会停止工作。这是正常的吗。

网友A:
可以在VCC到后备电池间加个二极管解决,同时电池上也串个二极管。

楼主:
一会儿试一下。谢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今天测试了一下,是芯片的故障。
还发现一个新的问题,后备电池有点,  断掉主电源以后,晶振也振动正常。可以经过一段时间后(有的板子时间长,有的只有几秒钟)再上电,发现从时间寄存器里面读出来的时间点已经不对了,是一些随机数。从库房里面换的新的芯片好多也是这样,不知道是不是这批芯片品质不好造成的。
另外可否用12887 直接替代12885.谢谢。啊

网友B:
建议不要用12887 等芯片,用了就知道后悔了。经常掉时间。
推荐RX8025

网友C:
没用过这种芯片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