功率计算问题

楼主(2011-06-0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给定条件互相矛盾。

网友B:
电阻丝的阻值发热后会改变的,103R是冷态阻值,说功率300W是个近似值,近似电流就是300/220。

网友C:
楼上说的不错,电热丝的电阻必须考虑热态电阻而非冷态电阻,电流用功率和电压即可算出,不必理睬冷态电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