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次 确认 STM32L152C8T6 的 ISP 问题! ISP V2.2 的不支持

楼主:
再次 确认 STM32L152C8T6 的 ISP 问题! ISP V2.2 的不支持

楼主(2011-06-01):
已经 提了多次了!!  现在还是没有 解决! 香版主 说  ISP  V2.2 的 软件不用更新同样支持!! 但是 确实是没法用!  你们怎么不确认下问题了!!

网友A:
1) 你可以在这个网页上下载ST-LINK Utility,试试看能不能烧录。
http://www.st.com/internet/mcu/product/248830.jsp

2) 检查一下芯片中有没有Bootloader程序,最早的芯片中没有bootloader。

楼主:
W 版本的

最开始的 Y 版本的 连接都不行 !    W 版本的可以连接!! 但是情况就象上面的一样!! 测试了很多次结果是一样的! PCB 硬件绝对没有问题  换上  STM32F103 就 一下就可以下载进去!!

楼主:
我这边用的  J -LINK  通过 JATG 是可以下载 FALSH  但是 和 ISP 没有关系!

实际的产品 不会留  JATG 处理的!!  只能通过 ISP 下载!!

网友B:
晕,,,逃避这个,是上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