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求助:MEGA16水流量报警程序问题,真心求教大哥大姐们!

楼主(2011-06-01):
当水流量小于2L/min时发出报警,不要求显示流量。

#include<avr/io.h>
#include<avr/interrupt.h>
#define F_CPU 12000000
#include <util/delay.h>
#define BUZZ PA6
int main(void)
{

    unsigned int i;
DDRB = 0x00;
PORTB=0xff;
    DDRA |= 0xff;
PORTA &= 0x00;

while(1)
{

  if(PINB & (1 << 6))
  {
      for(i = 0;i < 5000;i ++)
   {
   PORTA &= ~(1 << BUZZ);    //PA6输出低电平
            _delay_us(500);         //延时完成一次脉冲上半周期
         PORTA |= (1 << PA6);       //PA6输出高电平,
         _delay_us(500);         //延时完成一次脉冲下半周期
      }

  }
   _delay_ms(5000);

以上是某人的光电传感器的报警程序,也许对各位有参考作用。
(当光电开关接通时不报警,断开时报警。)

用的水流量传感器是这个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id=4555776393
怎么修改以上的程序,才能对水流量报警呢? 什么单片机,A/D转换的真没学过这东西,拜托大哥们了!

网友A:
做个电路让水流量小于2L/min时输入高电平到PINB6,否则输入低电平不就好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