#define DELAY asm("nop")怎么用呢?

楼主(2011-06-01):
大家好,要用到DELAY 延时5个机器周期,就想到用#define DELAY asm("nop");asm("nop");asm("nop");asm("nop");asm("nop")
然后再程序里调用DELAY;但是编译器显示有错误,也不知道怎么改了,
百度了一下,看到以前论坛里有讨论,用#define DELAY do{asm("nop");asm("nop");asm("nop");asm("nop");asm("nop");}while(0)
但是还是一样有语法错误,我感觉define 后面只能以一条语句,但是用do{ }whil(0)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呀!

网友A:
这样:
#define Somenop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
网友B:
#define DELAY asm("nop");asm("nop");asm("nop");asm("nop");asm("nop")

引用:    DELAY ;//注意分号

#define DELAY asm("nop");asm("nop");asm("nop");asm("nop");asm("nop");

引用:    DELAY      //注意没分号

对比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