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 加**方法

楼主(2011-06-01):
1 将logo图片转换成单色的BMP 图像。简单的方法是使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程序,在将图片另存为时,
在文件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单色.bmp即可。我们以Altium为例,如图所示将蓝色logo另存为单色。

2 打开DXP软件,点击菜单栏上的“DXP”菜单,选择下拉菜单中的“Run ...”,会弹出一个对话框。
此时点击对话框左下角的“Browse”按钮,在弹出的选择对话框中选择如下路径“X(软件安装的分区)
:\Program Files\Altium Designer 6\Examples\s\Delphi s\Pcb\PCB Logo Creator
\”中的PCBLogoCreator.PRJSCR文件,点击“打开”按钮。结果如图所示。

3 接下来,点击“OK”按钮,会进入下一个对话框,要求我们导入logo图片,并设置logo导入的层和镜像等信息。
此处我们将logo导入到顶层丝印层Top Overlay,如图所示。点击“Load”按钮可以选择我们第一步做好的单色logo图片。

4 导入完成后点击“Convert”按钮,软件进行Logo的转换,如果logo比较复杂则转换过程较长。
对话框下方时时显示转换进度。

5 转换完成后软件会自动打开一个新的PCB文件,将转换后的logo放入其中,效果如图所示。
至此,导入logo的步骤完成,大家就可以将此logo复制到自己的PCB上了。

在CorelDRAW 9中做出你的LOGO,要是数字或画出来的笔画,复制LOGO到WPS文字
(Word 2003)把你的LOgo做成你想要的大小,复制,在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
PCB中粘贴就OK了。99se可以用BMPTOPCB工具进行导入!
注意事项 logo图片一定须是单色bmp格式图片,否则无法导入。黑白图片并非都是单色图片,为保险起见,建议使用画图程序重新另存。 CB的方法

网友A:
不光能加正片,还能加负片,还能选艺术字。

网友A:
这分得的有点惭愧啊。

楼主:
不光能加正片,还能加负片,还能选艺术字。
引用 网友A:

你把这个分享下。

网友B:
印象中有个方案更好,任何图片都可以。有个插件安装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