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牛人帮忙!!!急急急

楼主(2011-06-01):
Load "C:\\TQ2440\\2440使用教程\\第一个工程\\Obj\\2440Test.AXF"
VTarget = 0.000V
***JLink Warning: No matching core found.
***JLink Error: Supply voltage too low (1 Volt is required, Measured: 0.0 Volt).
Please check target power.
***JLink Warning: No matching core found.
***JLink Error: Supply voltage too low (1 Volt is required, Measured: 0.0 Volt).
Please check target power.
DLL version V4.15n, compiled Jun 18 2010 19:55:09
Firmware: J-Link ARM V8 compiled May 20 2010 17:07:46
Hardware: V8.00
***JLink Warning: No matching core found.
***JLink Error: Supply voltage too low (1 Volt is required, Measured: 0.0 Volt).
Please check target power.
JTAG speed: 5 kHz
No Algorithm found for: 30000000H - 300003CFH
Erase skipped!
Load "C:\\TQ2440\\2440使用教程\\第一个工程\\Obj\\2440Test.AXF"
VTarget = 3.280V
Info: TotalIRLen = 4, IRPrint = 0x01
Info: CP15.0.0: 0x41129200: ARM, Architecure 4T
Info: CP15.0.1: 0x0D172172: ICache: 16kB (64*8*32), DCache: 16kB (64*8*32)
Info: Cache type: Separate, Write-back, Format A
Info: TotalIRLen = 4, IRPrint = 0x01
Info: CP15.0.0: 0x41129200: ARM, Architecure 4T
Info: CP15.0.1: 0x0D172172: ICache: 16kB (64*8*32), DCache: 16kB (64*8*32)
Info: Cache type: Separate, Write-back, Format A
DLL version V4.15n, compiled Jun 18 2010 19:55:09
Firmware: J-Link ARM V8 compiled May 20 2010 17:07:46
Hardware: V8.00
Hardware-Breakpoints: 2
Software-Breakpoints: 2048
Watchpoints:          0
Found 1 JTAG device, Total IRLen = 4:
Id of device #0: 0x0032409D
ARM9 identified.
JTAG speed: 5 kHz
Info: RTCK is not connected
Info: Auto JTAG speed: 8000 kHz
Info: TotalIRLen = 4, IRPrint = 0x01
Info: CP15.0.0: 0x41129200: ARM, Architecure 4T
Info: CP15.0.1: 0x0D172172: ICache: 16kB (64*8*32), DCache: 16kB (64*8*32)
Info: Cache type: Separate, Write-back, Format A
JTAG speed: 5 kHz
No Algorithm found for: 30000000H - 300003CFH
Erase skipped!
Info: RTCK is not connected
Info: Auto JTAG speed: 8000 kHz
Load "C:\\TQ2440\\2440使用教程\\第一个工程\\Obj\\2440Test.AXF"
VTarget = 3.274V
Info: TotalIRLen = 4, IRPrint = 0x01
Info: CP15.0.0: 0x41129200: ARM, Architecure 4T
Info: CP15.0.1: 0x0D172172: ICache: 16kB (64*8*32), DCache: 16kB (64*8*32)
Info: Cache type: Separate, Write-back, Format A
Info: RTCK is not connected
Info: Auto JTAG speed: 8000 kHz
Info: J-Link: ARM9 CP15 Settings changed: 0xC000107F from 0x00000078, MMU On, ICache On, DCache On
Info: TotalIRLen = 4, IRPrint = 0x01
Info: CP15.0.0: 0x41129200: ARM, Architecure 4T
Info: CP15.0.1: 0x0D172172: ICache: 16kB (64*8*32), DCache: 16kB (64*8*32)
Info: Cache type: Separate, Write-back, Format A
DLL version V4.15n, compiled Jun 18 2010 19:55:09
Firmware: J-Link ARM V8 compiled May 20 2010 17:07:46
Hardware: V8.00
Hardware-Breakpoints: 2
Software-Breakpoints: 2048
Watchpoints:          0
Found 1 JTAG device, Total IRLen = 4:
Id of device #0: 0x0032409D
ARM9 identified.
JTAG speed: 5 kHz
Info: TotalIRLen = 4, IRPrint = 0x01
Info: CP15.0.0: 0x41129200: ARM, Architecure 4T
Info: CP15.0.1: 0x0D172172: ICache: 16kB (64*8*32), DCache: 16kB (64*8*32)
Info: Cache type: Separate, Write-back, Format A
JTAG speed: 1000 kHz
No Algorithm found for: 30000000H - 300003CFH
Erase skipped!

楼主:
求高人分析,问题出在哪里

网友A:
没用过2440。你的JTAG已经检测到cpu了,说明cpu部分的电路没问题。

30000000H - 300003CFH是什么,sdram吗?貌似你的JTAG先要下载一段烧录用的程序到这个地址,然后再运行这个程序才能烧写。但是这段程序没有被成功的加载到30000000H - 300003CFH这个地方。

查查是ram的问题,还是你的那个烧录程序脚本找不到。

网友B(2011-10-19):
请问解决没?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