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请HWM老师及各位前辈进来看看

楼主(2011-06-01):
我用DS1302的时间和星期,其他如年月日等都没用到,我在初始化时给DS1302写了0时0分0秒12年12月12日星期1,这里没有考虑到那一天不一定是星期一,事实上是星期三来着,这样有没有问题,我看了星期和时间走的是正确的,今天才注意到这个问题,已经生产了,有点担心

网友A:
re LZ:

其日历有效年份至2100年,期间星期和日期应该是有效对应的。其实设置年月日即可,星期应该会随之调整。

网友B:
时钟内部更新时会自动修正星期的,初始化时也无需操作星期数。

楼主:
谢谢两位老师了

网友C:
顶两们热心的老大,你们照亮了一群电工的前进方向,有机会请你们吃饭

网友D:
HWM还搞软件?

网友E:
LZ生产后的产品程序不能改吗?MCU用的只能一次烧录的片子?

楼主:
楼上兄弟,我们老板都恨不得用掩膜片了,OTP已经够让他心疼的了

网友F:
HWM还搞软件?
引用 网友D:

HWM还教C++呢。

网友G:
在论坛上,都可以感受得到,HWM老师深厚的功力,来源于那种无形的压力,无论在理论上,还是在软硬件上,只是,那个老掉牙的高压强电除外~~~

网友H:
不对啊,怎么记得DS1302里的星期寄存器是一个和日期没有对应关系的7进制的计数器啊,貌似只管从1加到7再变回1,不能和日期对应上并且自动修正吧??
大小月和闰年是自动修正的。

网友I:
没仔细看过
有没有什么算法是根据日期推出是星期几的呢?
否则DS1302估计就是星期加1  1,2,3,4,5,6,7这样循环的。

网友J:
都已经走正确了那还怕啥子呢

网友K:
不会的,它内部有万年历的,你只要读就行了,读出来的是正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