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89C664工作时钟的问题

楼主(2011-06-01):
小弟有个问题请教大家:我在用P89C664的时候,默认使用6时钟模式,但是单片机有的时候上电后就工作在12个时钟模式。我是通过测ALE信号测出来的。正常情况下ALE频率为(3.7MHZ,11.0592MHZ晶振),12时钟模式后成为(1.85Mhz),导致串口无法跟液晶屏幕通讯,请问如何配置,还是单片机出了问题?

网友A:
估计是单片机有些非软件控制的熔丝位,可以仔细研读一下datasheet

网友B:
显示初始化不就可以了

网友C:
664的时钟模式是FLASH烧写时设定好的,软件是改变不了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是啊。但是我测的时候发现只要片子波特率不对了,ALE的输出频率就减半了,说明工作模式变了。标准是6时钟模式啊,而且也不用设定。惆怅中。别人用就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。百思不得其解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液晶跟单片机是串口通讯的,初始化后单片机波特率不对,无法跟液晶通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