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tlab] 用了两天ISE 13.1 感觉不太爽

楼主(2011-06-01):
这两天为了上一个新项目,安装了ISE13.1,用了两天,出现两个问题,也不知道是电脑XP系统的问题,还是ISE13.1的问题。出现的问题如下:
(1)在ISE和CORE GENERATOR环境下,如果在某些情况CTRL+C或CTRL+V,CPU占用率马上100%,只有立即结束ISE和CORE GENERATOR才可以恢复。比如:今天用CORE GENERATOR调用CLOCK生成器,在第5个页面时可以修改PORT NAME,如果在PORT NAME中CTRL+V,则CPU 100%,每次都这样。
(2)将一个.VHD文件加入到一个库中,原先编译没有问题,多编译几次以后,提示该.VHD文件不在库中,只能又重新将该文件加入库中。这个现象不常见,不像情况(1),每次都出问题。

网友A:
13.1我一直再用,没有出现你说的问题。

如果没有特殊的需求,你可以换到12.4

不一定要装13.1.

12.4不错,比其他版本有重大改进

网友B:
前面有调查,12.4的口碑最好

楼主:
如果用V5系列 还是用10.1.3最稳定 现在用SPARTAN6

楼主:
感觉XILINX的软件更新太频繁

网友C:
一个季度一个版本,差不多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差不多

网友D:
由于13版本中又加入了很多新元素.所以在稳定性上还需要改进.
一般每个版本的最后一版较为完整.
建议楼主,可以先用12.4一段时间,等到13.3或者13.4出来了.再升级..那时候相对BUG会少些.

网友B:
期待13.4

网友E:
12.4最受欢迎

网友F:
等13.4出来就行了

网友G:
看评价来的。正纠结用哪个呢。

网友A:
;P12.4,不用纠结~

网友H:
12.4对spartan6的支持比较好吗?

网友I:
目前看来,支持spartan6和virtex6最好的版本就是12.4了

网友J:
必须要用13嘛

网友J:
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

网友K(2011-07-22):
晕,看来我得升级到12.4啦

网友L:
哈哈,先用12.4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