买个个2.4G模块,这个PCB天线输出是50欧姆的吗

楼主(2011-06-01):
求高人讲解,有50分相送。

网友A:
不一定就是50欧姆,只要前后匹配,功率输出达到最大化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通常是,但也可以设计成非50欧姆的,该天线为单端天线,而单端天线多设计成50欧姆。

网友C:
基本上是50ohm,因為網路分析儀在量測阻抗時只有50跟75ohm兩種,很少人會用75ohm去做阻抗匹配,若你任意用一組阻抗比如:35ohm,基本上網儀無法量測.
所以為了測量的準確度跟方便性,大家都用50ohm

网友D:
下个POLAR软件,输入信息,计算阻抗,可以看到你想要的结果。下载不到,可以用在线工具http://www.eda365.com/edatools/#
再或者下载个手册看看,这明显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