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oltek C 程序请教`

楼主(2011-06-01):
请高手帮忙,小弟第一次用HOLTEK单片机做项目,就遇到问题.
程序如下,不知道怎么回事,没次上电开机后,都会执行下面红色的部分.就算我把该AD0口接地也还会进入,搞不懂,请高手帮忙看看!
#include <HT46R064.h>
#pragma vector isr_4 @ 0x4          //external interrupt
#pragma vector isr_8 @ 0x8   //timer/event 0
#pragma vector isr_c @ 0xc   //A/D Conversion Complete
#pragma vector isr_10 @ 0x10  //Time Base Overflow
#define DELAY_MS_PARA 122
//ISR for safequard
void isr_10(){}
//unsigned long ad_current;
unsigned long ad_temperature;
unsigned long ad_voltage;
unsigned long adresult;
unsigned char i,j;
bit adflag,flag;
//initialize registers for safeguard
void safeguard_init()
{
        _intc0 = 0;
        _intc1 = 0;
        _tmr0c = 0;
        _tmr0 = 0;
        _pac = 0xff;
        _pbc = 0xff;
}
void initial();
void aditial();
//void pwmitial();
void timeitial();
void extinitial();
void delay_1ms();
void delay_ms(unsigned int num);
void main()
{
        safeguard_init();
        initial();
        _pb0 = 1;          //电源自锁
        //delay_ms(5);     //10ms
        flag = 0;
        i=0;               //红色LED初始化
        j=0;
        adresult = 0;
        aditial();
        _start=0;
  _start=1;
  _start=0;    //ado go
        timeitial();
        _emi = 1;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extinitial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if(flag==1)
         {
          if(ad_voltage < 0x94d)      //小于6V
          {
           _pb0 = 0;       //关闭电源
           delay_ms(50); //delay 100ms
          }

          if((ad_voltage <= 0xa13)&&(ad_voltage>=0x94d)) //>=6V  <=6.5v
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_pac4 = 0;
           _pa4 = 1;       //打开LED
//     _pb3 = 1;
//     _pb2 = 1;   //测试用
           _t0on = 1;   //红色LED闪烁
          }

          if(ad_voltage > 0xa13)    //>6.5v
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_pac4 = 0;
           _pa4 = 1;       //打开LED
//     _pb3 = 1;  //测试用
           _t0on = 0;
           _pb5 = 0;
          }

          if(ad_temperature < 0x4b9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_pb0 = 0;       //关闭电源
           delay_ms(50); //delay 100ms
//           _t0on = 1;
          }
//          else _t0on = 0;
          /*if(_pac3==1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_pb0 = 1;
           pwmitial();
           aditial();
           _pa4 = 1;    //pwm  go
           pwmitial();
           _start=0;
     _start=1;
     _start=0;    //ado go
           _emi = 1;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  }*/

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initial()
{
        _pac3 = 1;    //set port A to input port
        _pac4 = 0;
     _pa4 = 0;
     _pac0 = 1;
     _pac1 = 1;
        _pbc = 0;       //set port B to output port
        _pb = 0;

}
void aditial()
{
  _acsr=0x01;    //system clock/8
//  _adcs2 = 0;
//  _adcs1 = 1;
//  _adcs0 = 0;
  _adcr=0x50;    //an0~an1 , an0:外部电压检测
//  _pcr2 = 0;
//  _pcr1 = 1;
//  _pcr0 = 0;
//  _adonb = 0;
//  _acs2 = 0;
//  _acs1 = 0;
//  _acs0 = 0;
//  _adcr = 0x19;    //准备删
  adflag = 0;
  _ade = 1;      //AD中断允许
}
/*void pwmitial()
{
  _pwm0 = 256;   //duty:50/128   31k
  _pwmsel = 0;   //6+2
  _pwmc0 = 1;    //select pin PA4 to have a PWM function

}*/
void timeitial()
{
_tmr0c = 0x87;
_tmr0 = 0;
_t0e = 1;
}
void extinitial()
{
_integ1 = 0;
_integ0 = 1;  //上升沿
_inte = 1;
}
void isr_c()  //ad int
{
  unsigned long ad_temp;
        *((unsigned char *)&ad_temp+1)=_adrh;
  *((unsigned char *)&ad_temp+0)=_adrl;
   ad_temp = (ad_temp>>4);
   _adf = 0;
   if(adflag==0)
   {
    adresult = adresult + ad_temp;
      j++;
    if(j==16)
    {
     //j=0;
     ad_voltage = (adresult>>4);
     _acs2 = 0;
     _acs1 = 0;
     _acs0 = 1;
//     _acs2 = 0;
//     _acs1 = 1;
//     _acs0 = 0;
     adflag = 1;    //切换通道AN1
     adresult = 0;
    }
   }
   else
   {
    adresult = adresult + ad_temp;
      j++;
    if(j==32)
    {
     flag=1;
     j=0;
     ad_temperature = (adresult>>4);
     _acs2 = 0;
     _acs1 = 0;
     _acs0 = 0;
//     _acs2 = 0;
//     _acs1 = 0;
//     _acs0 = 1;
     adflag = 0;  //切换AN0
     adresult = 0;
    }
   }
  _start=0;
  _start=1;
        _start=0;    //ado go
}
void isr_8()   //time 0
{
_t0f = 0;
i++;
if(i == 50)
{
  i=0;
  _pb5 = ~_pb5;
}
}
void isr_4()   //external interrupt
{
_intf = 0;
_pb0 = 0;          //关闭总电源
// delay_ms(50);
}
void delay_1ms(void)
{
unsigned int i;
for(i=0;i<(DELAY_MS_PARA);i++);
}
void delay_ms(unsigned int num)
{
unsigned int i;
for(i=0;i<num;i++) delay_1ms();
}

网友A:
如果你没遇到问题就说明你不是第一次用了。
运行过程中能不能进入其他的ADC电压判断模块?
比如:   if(ad_voltage < 0x94d)      //小于6V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..............
           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