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中断时间

楼主(2011-06-01):
大家都知道,在中断中停留的时间越短越好,但有时候有些程序还是放在中断中做比较好,我一般超过10ms的子程序(主程序大约40ms)我就放在主程序中处理,不超过10ms的子程序就直接放中断中及时处理了。大家来说说,处理时间超过多长的子程序放到中断外面去处理,而只置标志位?

网友A:
re LZ:

这个得看具体设计(包括意图和框架),否则没法评价。典型的有无主程序(初始化后仅一个无限循环)的事件触发(唤醒)处理框架,所有的处理都被放置在中断服务程序中。

网友B:
从程序的结构上讲,特别是对复杂大型程序而言,中断服务程序原则上越简单越好,这样结构上易维护,多中断处理时也不容易发生冲突,但简单程序特别是中断源单一时,复杂的中断服务程序也没关系,不会影响到系统的运行效率和稳定性,具体可以根据系统的特性编制。

网友C:
说说个人的习惯,仅供参考
1、在项目允许的前提下,中断服务程序越简单越好,中断用量越少越好
2、能不放到中断里的尽量放到中断外部执行
3、中断中执行的时间小于中断时间的一半,这点很重要

网友D:
一切视任务而定,不必硬行规定。

楼主:
回老鱼探戈:
中断中执行的时间小于中断时间的一半,这个怎么理解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