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!!!菜鸟有问,请问这个图是什么意思

楼主(2011-06-02):
这是一个模拟前端调理电路,输入是传感器采集的电流,输出的是传入AD的信号,这里面用的OP177是差分放大器,请问这里面的OP177的作用各是什么,中间一部分好像是光耦隔离部分,先谢谢啦,各位!

前端模拟电路

楼主:
为了方便,我把前端模拟电路的图分两部分贴出来

楼主:
第二部分

网友A:
第二个图,光电转换后,一个路跟随,一路反相放大,到AD620里面进行可变增益放大

网友A:
第一个图的OP177是跟随电路,第二个OP177是反相放大电路,到三级管再进行放大

网友A:
第一个图总觉得少了一个限流电阻,不然D1,D2取不到限幅的作用

网友B:
第二部分图C12左边的电路是把电流转为电压吧,电流流向是怎么样子的?为啥还要个运放呢?

楼主:
回复7# gaohq这个我也不太懂,好像就是两级放大,然后中间有个光电隔离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楼主:
回复 6# xm419 非常感谢,我也不太懂

楼主:
回复5# xm419 请问,这个整体电路是进行了3次放大吗

网友D:
niu cha o  ,gan ren si bu chang ming de o
sha guang ni men
xie xie nimen de guan zhu a wo hui geng jia nu li de

网友E:
lz你的图用在什么地方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
网友G:
4、5、6楼的朋友说的很有道理的,结合起来研究一下!

网友H:
我见过老外的电路上D1,D2用1N914,不明白原因。

网友I:
第一个图第二个放电器是线性光耦反馈放电器。

网友J:
我始终认为线性光耦的这个电路效果不好.......

楼主:
4# xm419 请问第一个图中的电容C5=105是干什么的,是用来隔离直流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