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看看这块PCB板,看还有什么地方要修改注意一下,谢谢了

楼主(2011-06-02):
一块很简单的PCB板,没有多少线,空间很大,希望在大家的批评指正中得到进步,谢谢!

网友A:
J1跟H4安装孔重合了。

楼主:
这个没有办法,因为要跟其他的板子叠起来,谢谢~

网友A:
感觉没有必要上面元器件,这样会增加生产工艺和成本。板子还很空,在顶层放元器件就好了。

网友B:
贴片引脚引线最好从焊盘两端引出,不要直接连接

网友A:
是的,不然很难分辨哪些是短路,哪些是连接。

网友C:
听了各位大师点评,真是受益匪浅!

网友C:
请问你是自动布线还是手动的

网友D:
请问你是自动布线还是手动的
引用 网友C:

自动布线布不出这效果,肯定是手动布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