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-100~0℃用什么检测?

楼主(2011-06-02):
请问-100~0℃用什么检测?PT100是不是
测量温度范围:
B级: -70℃-500℃
A级: -50℃-300℃
1/3DIN:      0---150°C

网友A:
T型热电偶检测比较好处理

网友B:
看你的环境要求

网友C(2011-07-04):
如果真的要测量-20以下范围我觉得传感器并不重要了,关键板子上元器件和焊点是怎么处理的?向楼主请教

网友D:
传感器与电路肯定可以分离。
Pt100热电阻可以达到-200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