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的覆铜和线加网络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1-06-02):
还是看看有备份没有吧,有备份的最快。protel有自动备份功能,不知道LZ启用没?
在PCB里添加网络,如果只是要个网络名,还好,如果想和当初一样,只能手工一点点加了

网友B:
1、如果没有关闭软件可以使用特殊粘贴方式粘贴就可以了。
2、如果已经关闭软件就得找备份备份文件,在项目下有个.Bkp改名为..ddb看看。
3、同时把Backup of的文件拉到DDB中看哪个是你最后修改的。
4、在安装目录下的:\Program Files\Design Explorer 99 SE\Backup中知道最后两个_PCB.BK1更改名字为.PCB拉到DDB中就应该找到你的文件了。

楼主:
原来那个是备份文件,一直不知道是干什么的,觉得乱七八糟的,一般做完就删掉了。:'(

为什么覆铜的时候覆上那个网络就定义成了那个网络的覆铜了

我把所有的覆铜都复制放到原来的位置上,为什么不能恢复原来的网络呢,是不是我软个设置哪里有问题。

网友B:
现在知道乱七八糟的文件有时候还是很有用的,你可以找4、在安装目录下的:\Program Files\Design Explorer 99 SE\Backup中知道最后两个_PCB.BK1更改名字为.PCB拉到DDB中就应该找到你的文件了。这个绝对你没有删除。覆铜网咯,你可以双击网络,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重新设置网络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我找到那些临时文件了,不过没找到我要的那个文件
还有我的那个覆铜部分是用PLACEFILL和走线制成的

网友B:
:\Program Files\Design Explorer 99 SE\Backup
一般会备份有一个同名的文件,你找仔细点。

网友B:
我的习惯是每次修改DDB前先备份下,再开始干活。

楼主:
谢谢了,都找了,看来只能一个个的改了。

您真是个好心人:loveliness:

网友C:
Backup文件夹需要自己设定在什么位置

网友B:
不用就在软件里。

网友D:
有一个简单的方法,调入网络表后,分别在toplayer bottomlayer 和 multilayer中选择“All on layer”,然后剪切,再粘贴回去就可以了。注意:剪切和粘贴的时候选择的剪切点和粘贴点一定要相同,保证粘贴后和之前的位置不变就行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分别在toplayer bottomlayer 和 multilayer中选择“All on layer”
这步怎么设置?我找不到:Q

网友E:
过来瞧一瞧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