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朋友搞过STM32+NINIGUI

楼主(2011-06-02):
有没有朋友搞过STM32+NINIGUI,咨询过飞漫软件公司的一个销售,貌似他们也没搞过,不过他说是可以帮我们搞,报价是9万,包括版权费和移植服务,还有一年的技术支持。

网友A:
MINIGUI啊,  NINI:dizzy:

网友B:
linux+qt的方案不是更好么

楼主:
要开发的一个小型设备,功能比较简单,只需要显示曲线,对话框,触摸屏输入等,用STM32就可以了,应该没必要用到ARM9以上的,所以不适合Linux+qt。
9万是版权费。

网友C:
自己动手,可以在MCU上跑起来,就是麻烦一些。minigui跑起来需要不少(几百K到1M)的内存,stm32够吗?

网友B:
要开发的一个小型设备,功能比较简单,只需要显示曲线,对话框,触摸屏输入等,用STM32就可以了,应该没必要用到ARM9以上的,所以不适合Linux+qt。
9万是版权费。 ...
引用 楼主:

这么简单 那就裸奔吧:lol

网友D:
minigui没弄过,简单移植过stm32+ucgui。不知道量产人家会收你们多少钱。

网友:
还是别用minigui吧,stm32跑起来不给力的,资源耗费就是一个很大的浪费,就那点功能建议裸奔或者换一个ucgui之类的。他们不了解stm32的资源及性能的。

网友E:
要实现你那些功能,用ucgui 没一点问题,(还不要版权--:D )
因为很熟了---现在手头项目就是STM32+UCOSii+UCGUI(LCD:800*480) ,现在基本完工,正做扫尾工作..

楼主:
LS的,为什么不要版权呢?

又问了ucgui的国内代理,报价如下:
项目        产品名称        产品描述           价格
Single Product
1        C/GUI Basic Color         Complet graphic library, ANSI “C”-sourc cod for 8/16/32 bit CPUS
Basic fonts charst ISO 8859-1
Touch Scren Support
Simulation Library
C/GUI-Viw
Bitmap Convrtere
Supports b/w, grayscale and color displays        ¥80000
2        C/GUI
LCD Driver        1 LCD Drivers-“C”-source        ¥15000
3        C/GUI optional
Window Manager        Windows manager for C/GUI and widgets/Dialogs, such as: progressbar, button,frame window, edit box        ¥40000
4        C/GUI
Memory Device        Memory deevices for flicker-free animation        ¥17500
5        C/GUI
Antialiasing        Antialiasing smooths curves and diagonal lines        ¥32500
6        C/GUI
Font Converter        Converts any Win font (True type, Type1 or Raster) to uC/GUI ANSI"C"-        ¥32000

各个组件分开收费,一个字,贵!

楼主:
裸奔还是比较麻烦的,因为除了GUI界面显示,还要有USB接口、nand flash文件系统等。
其实这个项目使用STM32+UCOS II+UCGUI+FAT文件系统很适合的,只是ucos和ucgui版权费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哥们,用STM32来控制800*480的LCD,是怎样做到的?请教请教!

网友F:
简单的话自己做个GUI 啊,不会很困难的。

网友E:
回复 网友E:
哥们,用STM32来控制800*480的LCD,是怎样做到的?请教请教!
引用 楼主:

???
驱动800*480 ?跟别的屏一样吧,看LCD控制芯片手册一般就知了---
ps: ucgui版权问题,呵呵,我们做算“山寨”吧,没涉及到版权问题...(这些网上源码都有---)

网友G:
用串口TFT液晶模块吧,高性价比!实现GUI的明智选择,有需要可以联络MSN:zhugn_68@hotmail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