究竟输入电压可以多低??

楼主:
(无正文)

楼主(2011-06-02):
可能我没说清楚
如图的输入电压 现在是32V
我的意思是  能不能改成24V???

网友A:
24V是有效值,整流滤波后空载大约+/-16V,7812压差至少2V,所以估计负载轻的话勉强能用,重就不行了。

网友B:
只要你变压器的功率不减小,应该问题不大,空载时滤波电容器上的峰值电压,是变压器次级电压的1.414倍,,稳压器上的输入电压大概16.8V,这样发热也小,所以我估计你后端的负载不重,应该是可以用的,实际还是尝试下。

网友C:
不行!
参数的选着要多方面的考虑,轻载,重载,输入电源的波动,220V往下偏5%,10% 怎么办?

网友D:
记得我在一个帖子上看到过类似的话题。此电路实际很难实现要求参数高度对称。

网友E:
给出裕量才能有效稳压
线性电源稳压的代价就是给的能量总比用的能量多很多

即使前端输入220V稳定,设计时也不会就变压器输出需要的电压,总要高一点,桥堆上降点,变压器初次级绕组电阻上降点 后端导线上再降点 没有裕度,三降两不降到输出端电压差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