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D控制积存器被群脉冲打乱 控制芯片为ST7565

楼主(2011-06-02):
如题:有些我可以通过每次刷新的时候通过再写一次积存器的值来改善 但是一些就不行 屏幕在群脉冲过来的时候会闪 闪的情况是每次屏幕会变黑一下 然后恢复正常 .

楼主:
电源端加+/-4KV 100KHZ 的群脉冲 加了电阻电容、共模滤波器没多大的改善

网友A:
主要信号脚,如WR,CS,A0等串入一个小电阻如680欧姆,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