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叫电源的输入阻抗

楼主(2011-06-0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电源输入阻抗又不是固定的,电源是能量转换模块,后端负载越重,前端电流越大

网友B:
看看这个  也学就明白了

http://www.21**/bbs/26209.html

网友C:
re LZ:

通常说的是电源的输出阻抗,因为电源是有源器件且只关心其输出(恒源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