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VR自动复位,是硬件还是软件出了问题

楼主(2011-06-02):
公司请别人开发的一个产品,ATMEGA128,有个很棘手的问题,在开机后按动按键的过程中单片机会自动复位,以为是软件问题,但是奇怪的是有一些如果开机后等上10来分钟在操作按键便没有问题,但是有的等半个小时也不行,按键过程还是会自动复位,似乎又是硬件问题,求各位指条路子

网友A:
AVR要设置熔丝,这个必须保证弄对了。再有问题,让开发人员返工。

网友B:
这跟熔丝有么关系?

楼主:
跟熔丝没有关系吧,我自己配的,都是按一样的配置,

网友C:
先写个简单的程序进去看看,是否会这样?
可能是你的程序存在问题。

网友D:
程序问题、熔丝问题或硬件问题都有可能,楼主的信息不够全面,无法准确判断。

网友E:
先把软件中的复位关了,然后把复位脚处理一下

网友F:
把软件中和按键有关的子程序去掉,再按键盘,如果还复位,应该就是硬件问题了。

网友G:
建议lz把复位电路和键盘的电路贴上来看看先。

网友H(2011-08-03):
我用的时候也遇到这个问题。。。之前用过AVR16的用的挺好,换128用了之后发现一有函数调用就会导致单片机自动复位。。。

网友I:
先排除一下问题吧,看你写的你就是想回有什么问题,但是没有做过实验。
你怀疑是硬件问题,那么你按键的时候用示波器测量avr的复位管脚和avr的电压,在你按按键avr又复位的时候分析一下这两个最可能出问题的地方有没有问题,然后分析你的硬件还有那些和按键有关系的,可以拆除除了按键为的AVR所有外设,继续做实验。既然你的问题是可以重现的先做做实验排查一下和缩小一下问题吧。

网友J:
软件问题大一些。先把按键处理程序屏蔽掉试试。

网友K(2011-09-03):
我用64也出现复位的问题,软件上的复位关掉之后仍然不行,仔细查看后居然是一个switch case里面的问题,4个case其中的一个就是不能要,只要那个case加上,软件就会复位,诡异的是4个case的机构都是一样的,无奈我只有把那个case单独拉出来了。

网友L:
无法判断问题点。